[工具下载]
也收到了505

楼主(2015-04-12):
也收到了505,正下载DVD看

网友A:
恭喜恭喜哈哈、

网友:
恭喜恭喜,我也在下载,网速不给力啊

网友B:
楼主测试了没,能把程序直接下载到FLASH吗,我发现只能在RAM仿真,一点下载,复位后程序都不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了没,能把程序直接下载到FLASH吗,我发现只能在RAM仿真,一点下载,复位后程序都不运行了! ...

是啊,折腾了许久,跳线设置为0111,能正常调试,但下载后没有效果

网友B:
貌似是新塘提供的FLASHLOADER有问题导致不能下载到flash!

网友C:
恭喜收到了非常好的东西
楼主又可以进步了

网友B:
找到程序在flash中运行的方法了,MDK或IAR点下载之后将拨码开关S4拨向1,复位后程序就能正常在FLASH里运行了,这个设计简直无解,这个开关不知道何时就会坏掉!

网友D:
我的也到了,高兴ING....话说这块板上有驻体也有音频输出,主打哪方面的应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找到程序在flash中运行的方法了,MDK或IAR点下载之后将拨码开关S4拨向1,复位后程序就能正常在FLASH里运行 ...

可以使用新塘ICP下载,下载后,程序直接运行

网友B:
ICP下载还是要动拨码开关,不然的话调试和FLASH运行都需要动一下拨码开关,这个设计不实用!

网友C:
最近505非常火啊

网友:
这个板子是目前新唐送的最为高端大气的,应该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