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找一个低功耗的降压芯片,最大电流2A,输出在4.4V-3.4V,输入范围5V-3.5V,求推荐

楼主(2015-04-12):
最近在做一个手持设备产品,需要低功耗,我想找一个低功耗的降压芯片,最大电流>=2A,输出电压范围4.4V-3.4V,电池供电,电压范围在5V-3.5V,请大牛们给推荐几款吧,LDO低功耗的也行,DC-DC的也行,请大牛们或者TI技术支持帮忙推荐一下吧!!万分感谢!!!!

网友A:
要用升降压的DC-DC,上TI官网找吧

网友B:
改变一下思路,输出做3V。
这样的话可选择的芯片就多了。

网友C:
XC6219系列都可以

网友A:
实际是楼主的需求不明确哈
比如输出电压具体用到哪些电压,各自的负载电流多少,就可以确定是用DC-DC还是LDO了

网友D:
输入3.5~5V,输出3.4~4.4V。你这要求整的太宽了。

网友E(2015-08-20):
楼主,可以用我们HM34220试试,输入2.0-6.5V,输出电压可以调,输出电流最大2.0A,DC-DC的降压芯片,SOT-26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