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UART1的TX中断问题

楼主(2015-04-12):
我的STM8 UART1的发送中断设置好之后(TXE和TXC中断均如此),只要一上电,就会自动反复进入发送完成中断,不管有没有实际的串口发送发生。接受中断则没有问题。难道只要发送寄存器空就会产生发送中断,即使它不是由非空到空的?

网友A:
串口初始化后,先清除中断标志位看看;

网友B:
TXE 当然是空的就会中断,只要你开启中断允许

网友C:
清中断标志

楼主:
s_f_tan, 我试了下TC,也是只要发送寄存器空就会产生中断,不知我哪里弄错了还是就是这样的

楼主:
中断标志已经清过了,还特意用了两种方式清的,一是按手册所述读取UART1_SR,二是将SR清零,即UART1_SR=0x00。但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