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运放问题

楼主(2015-04-12):
如图是我自己搭的一个运放电路,输出V3应该近似等于(V2-V1)/2,但我发现当V1V2保持压差不变,而V1V2电压升高,这个公式偏差越来越大。比如,当V1=1V, V2=3V,这时V3约等于1V,但当V1=30V,V2=32V的时候,V3几乎为0.
请问如何修改这个电路才能保证V3输出的电压可以维持在V2与V1差的一半左右?V1V2电压变化范围在0~50V之间。

网友A:
这里牵涉到运放的两个参数: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和差模电压输入范围,很显然这里最高50V的输入电压已经远远超过了OP179在5V供电下的差模输入电压范围了,解决方案要么提高运放的工作电压,要么先将输入电压用电阻做分压

网友B:
运放的输入是有一定范围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牵涉到运放的两个参数: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和差模电压输入范围,很显然这里最高50V的输入电压已经远远超过 ...

不好意思没讲问题讲明白,50V不是V1V2的压差,它们之间的压差一直很小,在2V左右,但自身电压会在0~50V 之间变化,OP179的工作电压也不可能太大

网友B:
自己去计算一下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变化范围~~~

网友C:
共模输入范围

网友D:
问下楼主跨接的1M的电阻有什么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跨接的1M的电阻有什么用啊?

降低差模输入阻抗而已吧。

网友F:
同意2楼观点:
1.  要么提高运放输入共模电压的能力,
2.  要么减小输入的共模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讲问题讲明白,50V不是V1V2的压差,它们之间的压差一直很小,在2V左右,但自身电压会在0~50V  ...

50V当然不可能是V1或者V2的压差,因为电路上只衰减了0.5倍!
这里是共模输入电压远超过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讲问题讲明白,50V不是V1V2的压差,它们之间的压差一直很小,在2V左右,但自身电压会在0~50V  ...

50V当然不可能是V1、V2的压差,因为电路上只衰减了0.5倍。
这里是共模输入电压远超过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了。

网友G:
显然楼主还不明白什么是共模输入范围,什么是差模输入范围
你所谓的压差,只是差模输入范围

网友H:
换高压运放,还有去掉那个1M电阻;

网友I:
学习了,不知道能不能赚到积分。

网友J:
179的5V供电明显不靠谱啊。比较下其他放大器的参数,再选择一个合适的。另外50V动态范围的共模芯片还是有的。

网友K:
照你描述你的V2、V1应与运放5V电源不是隔离的,这种情况要考虑共模输入范围;
如果V2、V1与运放5V电源隔离不共地,V1=30V,V2=32V可以工作

网友L:
建议使用专用的电流检测差动放大器芯片

网友M:
用如韵电子的CN958,适合你的应用.

网友M:
附CN958技术规格书.

网友N(2016-04-29):
请问,运放两输入端的1M电阻起什么作用啊   去掉的话 是LZ的公式 接上的话怎么还是那个公式啊?我一直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请详解,谢谢!

网友E:
CMRR不高原因。

网友O:
楼主的电路可以这么改:

网友P:
那个电阻该接在vp与vn间吧,防止输入端悬空时,保护运放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