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推荐稳定5V升压芯片

楼主(2015-04-12):
前提是输入在2.0—5.0输入,输出稳定5V的芯片,跪求芯片型号,外围电路简单以及功耗低的芯片,谢谢大神

网友A:
贝岭的 自己去看

网友B:
品牌甚多,看自己能接受的成本,负载电流不大的话还有电荷泵式的升压DC-DC,成本会低不少

网友C:
可以参考如下:

网友D:
这种升压芯片较多,可以去TI官网看看

网友E:
升压IC,可以找 郑生:18948314942  QQ:1094642907   输出5V,不同电流的,外围超简单的IC

网友F:
给楼主推荐这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