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 抄板

楼主(2015-04-12):
(无正文)

网友A:
拆板,蚀刻,抄板。比较稳妥。因为盲孔的属性在抄板当中一旦多打穿一层,那就完蛋。

网友B:
1 抄原理 根据主要芯片型号  自己重新设计原理图和PCB 万用表辅助验证
2 砂纸一层层慢慢磨 磨一层 扫描一层。只画PCB 无网络。
推荐第一种。

网友C:
这个还是问问PCB厂家吧,没干过这个呢;

楼主:
谢谢大家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