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电流5-10A,耐压150-200V的MOS

楼主(2015-04-13):
电流5-10A,耐压150-200V,TO-220的封装,N沟道MOS,引脚排列依次是GDS,希望哪位用过的能说出管子型号,谢谢,最好是比较常用的型号

网友A:
irf640,irf740

网友B:
LZ真懒不自己去找,IRF、TI网站 上都有相关的搜索过滤工具,可以选择条件后,自动过滤出相应的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真懒不自己去找,IRF、TI网站 上都有相关的搜索过滤工具,可以选择条件后,自动过滤出相应的器件。 ...

楼主应该不至于是懒,可能是刚入行不久,真不知道去官网找资料吧。比如说,脚位要GDS排列,要找不是这种排列的还很有难度, 异形封装的除外

网友D:
LZ真懒,网上随便搜下就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