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端隔离232,作浪涌时,信号地线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5-04-13):
双端隔离232,收、发、信号地都需要施加正负1000V的浪涌信号,收、发处理都多有介绍,但是这个地线在双端隔离的情况下该怎么处理呢,先说明下,隔离好像没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对隔离的信号地SGND施加浪涌时,会把同在隔离电路里的485接口打坏,哪位大侠有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A:
到底是232还是485?

楼主:
232和485两个端口都有,公用同一个隔离电源

楼主:
没人回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对隔离地打浪涌怎么会把485接口搞坏?如果是,那只能说明隔离地的布线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隔离地打浪涌怎么会把485接口搞坏?如果是,那只能说明隔离地的布线很不好! ...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没有理解,还请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C:
我兄弟,身高1.8米,体重75公斤,昨晚发高烧39度,该怎么处理?
你说这样的问题,人家怎么回答?
大家都不是神,这么简略的信息,能看出问题在哪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