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中断求助

楼主(2015-04-13):
stc的单片机中中断函数位于main函数之外,而且主函数也没有调用中断函数,为什么中断函数还可以作用啊

网友A:
单片机的汇编文件里 中断向量的入口,产生中断后自动跳到中断向量入口处。

网友B:
此乃硬件行为

网友C:
这些是编译器会做的

网友D:
中断函数,是有区别的,不可一概而论,比如串口中断,一般是缓冲区有数据就触发中断,定时器中断则是定时中断的,间断性中断。

网友E:
看51手册,中断向量和中断响应过程。

网友F:
LZ最好找本51的基础书,系统的看看

网友G:
51也是一样的;

网友H:
这两个是并行的关系。

网友D:
根据中断向量表里边的中断优先级,发生中断时,程序会自动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函数,执行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