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25设计例子的问题:输入地怎么和输出+直接连起来了 ?

楼主:
见下图(UC3825 datasheet 见附件)
在UC3825 datasheet  第8页的Design Example中,输入地 怎么 和输出 + 直接连起来了?

请大侠指点!

非常感谢!

882.37 KB, 阅读权限: 10

UC3825pdf

网友A(2015-04-13):
应该是错了,把输入GND符号到4.3K电阻那段导线断开就好了,4.3K那里应该是从输出正取反馈信号的

网友B:
如果技术手册上这么说,肯定不错,这么复杂的电路,另外你要看到这个是降压,只是从输入的负极,作为输出的正极而已,,另外正负极跟地线又是两码事,所以应该不错的。

楼主:
感谢二位版主大侠的指点,我在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技术手册上这么说,肯定不错,这么复杂的电路,另外你要看到这个是降压,只是从输入的负极,作为输出的 ...

图没错,输出正负就直接短路了,羔羊
datasheet上有小纰漏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没错,输出正负就直接短路了,羔羊
datasheet上有小纰漏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

他圈起来,我没看清楚左边的负极跟地链接了,哎呀,害惨我了,这个图好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