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大侠指点,关于锁定覆铜

楼主(2015-04-13):
我在PCB板上任一个覆铜处双击都没法打开覆铜框设置,删除不了覆铜。不能把覆铜拖到PCB板外啊,我在覆铜任何地方双击或者单击都不把弹出覆铜的设置框,顶层的覆铜和底层地的覆铜都不能选中。

楼主:
如何能修改覆铜?

网友A:
是界面卡了吗?重启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界面卡了吗?重启软件试试

没有啊,用AD用99打开都这样啊,大哥。。。。。。。。。。。。。。。。。

网友B:
上源文件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肯定是没有选中当前层为覆铜所在的层。比如你铜箔在顶层,你一定要把当前层换到顶层,然后再去双击覆铜,就能弹出覆铜修改设置框了,入我们学习群吧。这里有上千人。群号看我下面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肯定是没有选中当前层为覆铜所在的层。比如你铜箔在顶层,你一定要把当前层换到顶层 ...

怎么会没选中,我是没一层都试过了。

楼主:
这样可以看么。

网友D:
试试从装软件

网友E:
圆形的零件,什么东东?

网友F:
LS,邦定啊,俗称“牛S”。

网友G:
取消 保护锁定对象就应该行了,在不行的话就进入铺铜管理,在这里操作

网友H:
有时候可以试试:SA全选,然后移动,再看看能不能选中覆铜。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肯定是没有选中当前层为覆铜所在的层。比如你铜箔在顶层,你一定要把当前层换到顶层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