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定时器T1的刹车管脚低电平要持续多久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5-04-13):
测试GD32F103芯片时发现很短的低电平时间不能进入刹车中断

网友A:
这个是有可能的,其检测该电平信号的变化也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B:
这个很短有多长?是不是配置上的问题呢?

网友C:
这个是中断相关的寄存器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D:
那就稍微延长些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