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遥控问题

楼主(2015-04-13):
为什么遥控功能我要加外部上拉才能正常工作有码发出来呢?
IO口:GPIO_Init(GPIOA,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寄存器:
static void IRTIM_Config(void)
{
  /* DeInit IRTIM */
  IRTIM_DeInit();

  /* Enable IRTIM */
  IRTIM_Cmd(ENABLE);
  IRTIM_HighSinkODCmd(ENABLE);
}
求大神帮助,我不加外部上拉就没东西发出来,加外部上拉的话低功耗不懂怎么实现,看到别人是不需要外部上拉的

楼主:
void IRTIM_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 set or Reset the EN Bit */
    if (NewState ==         DISABLE)
    {
        IRTIM->CR &= (uint8_t)(~IRTIM_CR_EN) ;
    }
    else
    {
        IRTIM->CR |= IRTIM_CR_EN ;
    }
}

楼主:
void IRTIM_HighSinkOD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 set or Reset the EN Bit */
    if (NewState == DISABLE)
    {
        IRTIM->CR &= (uint8_t)(~IRTIM_CR_HSEN) ;
    }
    else
    {
        IRTIM->CR |= IRTIM_CR_HSEN ;
    }
}

网友A:
那你看下这个引脚有没有内部上拉功能;
有的话,内部上拉使能;

还有你看别人没加上拉,使用的是同一个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这个引脚有没有内部上拉功能;
有的话,内部上拉使能;

同一个型号来的,有内部上拉的,我用其他引脚也试过,这样设置是有内部上拉效果的,而且我每个IO的输出方式都试过一遍,都不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漏了

网友B:
可能是硬件电路问题,请帖硬件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