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8051 ISP Writer U2 Ver.2驱动安装不成功,难道是IC坏了?

楼主(2015-04-13):
工厂买了好几个Megawin TH097B 2014-09-10的烧录器,但都烧录不成功,好像连驱动都安装不成功,插上硬件也没弹出找到硬件向导,难道是IC坏了?不会这么水吧。还是驱动版本没跟上,我用的是最新的(CN)8051_ISP(U2)_Programmer_v7.02

网友A:
可以电话联系深圳市路必康实业有限公司(笙泉代理)朱先生,13603070560  QQ1351773431   可安排工程师跟您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电话联系深圳市路必康实业有限公司(笙泉代理)朱先生,13603070560  QQ1351773431   可安排工程师跟您 ...

先谢了,原来是我的下载线接触不好而已,不过这个版本的下载器在通用串行总线里没有像说明书里的驱动名字“Megawin 8051 ISP(U2) Programmer ”,真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了,原来是我的下载线接触不好而已,不过这个版本的下载器在通用串行总线里没有像说明书里的驱动名字 ...

刚问了下工程师,新版本U2是不用装驱动的,老版本U2工具才需要装驱动,有其它问题可联系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问了下工程师,新版本U2是不用装驱动的,老版本U2工具才需要装驱动,有其它问题可联系我哦 ...

好的,以后遇到问题再聊系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问了下工程师,新版本U2是不用装驱动的,老版本U2工具才需要装驱动,有其它问题可联系我哦 ...

可以帮我看下笙泉有没有以下料号的替代料:
PIC16F722-I/SS   MIC
PIC16F72-I/SS  MIC
PIC16F723A-I/SS MIC
感激不尽: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我看下笙泉有没有以下料号的替代料:
PIC16F722-I/SS   MIC
PIC16F72-I/SS  MIC

您好,刚问了下工程,目前只有对应资源的芯片,但不兼容,软硬件需较大改动,诺需要我司可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C:
新版的U2 不需要装驱动。
PIC16F722-I/SS   MIC
PIC16F72-I/SS  MIC
PIC16F723A-I/SS MIC
无替代品

网友C:
楼主先看灯有没有亮,如果等没有亮的话,硬体坏了 ,按理插上电脑后,设备中会有一个人体学输入设备弹出。
新的U2工具我们都有检测,应该直接可以用。
再有问题可以打左上角电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