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有没有用过CYPRESS CY3014的朋友啊,请教EP0的问题

楼主(2015-04-13):
看了其datasheet,slavefifo 5bit address模式下,了解一些关于EP的概念,默认EP0为控制段,而该芯片thread socket mapping是Socket0、1、2、3,socket和EP是一一对应关系,那么是EP0是否要长期占用一个socket呢?先谢谢各位哈。

网友A:
socket是外设硬件与RAM的连接点,每个外设硬件都有socket,不同外设间的socket的连接通过DMA通道完成,usb通过EP与其他外设进行交互,肯定需要socket的

网友B:
刚开始画板呢,还没开始弄软件,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