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V电机启动电容可否被替换????

楼主(2015-04-1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就是可靠性差一点。

网友A:
电机是否单相电机?启动电容,那是单相电机,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否单相电机?启动电容,那是单相电机,可以替换。

是 单相的

网友A:
可以替换.

网友B:
这东西是可以换的,但不建议焊在电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