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

楼主(2015-04-13):
   stm8s005 的PE1和PE2管脚配置成开漏输出,不能正常工作。 是否 这2个管脚需要做特殊处理。

谢谢

楼主:
代码在105上面是可以跑通的

网友A:
查了stm8s005的数据手册,得知PE1和PE2是I2C接口,是true open drain的,如果作为输出需加外部上拉

网友B:
不能正常输出高电平的话,你输出悬空的话,肯定不行了;
接个上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