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LCD 设置刷新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5-04-13):
LCD, mx, hz, VGA, ce
各位大侠,
最近在调LCD转VGA,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就是无论我输入参数的refresh是多少,最后输入总是60HZ。比如
在mxc_lcdif.c中设置
{
        // 800x480 @ 30 Hz , pixel clk @ 32MHz //
        "SEIKO-WVGA", 30, 800, 480, 29850, 89, 164, 23, 10, 10, 10,
        FB_SYNC_CLK_LAT_FALL,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已经设置成30HZ,最终输出还是60HZ。
应该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是代码中被强制赋值为60HZ
二是imx6硬件本身强制60HZ

希望调试过这一块的朋友给个帮忙。

谢谢大家了。

PS:我使用的是3.10.17 及 3.10.53内核。

网友A(2015-05-13):
楼主你好,这里的频率是屏的刷新频率,不知道你这里60Hz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呢。

网友A:
关于lcd屏的配置,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61167#361167

网友A:
这里我再发给两个文档,对你会有一定的帮助:

MX53UG_Chapter 18.pdf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
是的,LCD刷新速度快的话才能没有顿挫感

网友B:
屏的刷新频率就决定了屏幕的停顿感
挺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