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ART1 如何设置为全功能串口

楼主(2015-04-13):
请问各位大神
      固件版本是SABRE-SD版本,板级.c文件为board-mx6q_sabresd.c,请问如何把UART1设置为全功能串口,就是把RTS,CTS,DTR等信号都用起来,如何设置硬件流控制?

     如果搞过的大神,请分享下经验,谢谢!~

楼主:
看到请回复哦

网友A(2015-05-13):
楼主你好,关于uart的配置我这个发给你一个文档,你参考一下哈: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
现在想用计算机通过串口给rtc对钟,可行吧

网友C:
这几个信号都用还是在用lpc2294的时候下载的时候用的呢

网友D(2016-07-05):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 ...

Hi! Rita!     你给的 Debug UART Customization on i.MX6x.zip这个文档,我的3.10的内核源码里找不到啊!是不是要其它特殊的内核版本源码呢!?

网友E:
文档是 kernel 3.0.35 用的?

网友F(2017-01-20):
有關UART_PORT1 的DCD/DSR/DTR/RI/RTS/CTS PIN 相關設定,在"Debug UART Customization on i.MX6x.zip"文件中沒有看到,是否有其他的文件有說明如何設定UART1 FULL FUNCTION PORTING GIUDE,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