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单片机如何使用keil下载程序

楼主(2015-04-13):
是否有相关文档介绍如何使用keil下载程序进单片机?是否使用HEX文件还是需要bin文件?

网友A:
楼主,你好!
可以直接烧进去的,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我给你截个配置图,不需要生成HEX也能直接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可以直接烧进去的,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我给你截个配置图,不需要生成HEX也能直接烧进去。 ...

手头就是一个K22开发板,上边有OPEN SDA USB接口,直接通过USB数据线和电脑连接

网友A:
选择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然后根据如下图的配置:
配置好之后,编译你的工程,点击load 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然后根据如下图的配置:

配置好之后,编译你的工程,点击load 就可以下 ...

very nice,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然后根据如下图的配置:

配置好之后,编译你的工程,点击load 就可以下 ...

在Port中无法识别USB,如何处理?

芯片型号无法选择

芯片型号无法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ort中无法识别USB,如何处理?

楼主你好!
如果是FRDM-K22,那么就不是直接选择opensda,而是选择CMISI-DAP,这个不是PE的OPENSDA。
请按照下图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是FRDM-K22,那么就不是直接选择opensda,而是选择CMISI-DAP,这个不是PE的OPENSDA。
请 ...

感谢指导,但是连上开发板还是没有识别出来,如图,是我哪里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但是连上开发板还是没有识别出来,如图,是我哪里配置有问题吗?
...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安装CMSIS的串口驱动,你下载下面的附件,拔掉开发板,然后安装下,再插上,等串口安装好后,你再打开MDK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安装CMSIS的串口驱动,你下载下面的附件,拔掉开发板,然后安装下,再插上,等串口安装 ...

MY GOD,对于一个初用者门槛一定要这么高吗,安装不了,继续求助,由衷感谢你的每一次指导。无论是否接开发板都提示无法安装,检测不到控制器,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楼主:
MY GOD,对于一个初用者门槛一定要这么高吗,安装不了,继续求助,由衷感谢你的每一次指导。无论是否接开 ...

楼主,你芯片的固件被你擦过吗?
你插上之后,你的板子会变成MBED盘吗?
看你设备管理器,你的板子固件是被你烧成JLIN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芯片的固件被你擦过吗?
你插上之后,你的板子会变成MBED盘吗?
看你设备管理器,你的板子固件是 ...

按照飞思卡尔快速上手指南第31页    OpenSDA调试功能    步骤做过,应该是烧成JLINK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B:
以前学51单片机都是编译好HEX文件,然后用烧录软件烧进去的,用过51和PIC都是那样,后来学了其他的发现直接编译好用软件的调试就烧进去了,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学51单片机都是编译好HEX文件,然后用烧录软件烧进去的,用过51和PIC都是那样,后来学了其他的发现直接 ...

习惯成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芯片的固件被你擦过吗?
你插上之后,你的板子会变成MBED盘吗?
看你设备管理器,你的板子固件是 ...

应该是烧成JLINK了,还能用吗?得换芯片?求破,在线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烧成JLINK了,还能用吗?得换芯片?求破,在线等

可以,你直接配置成JLINK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第一次用,问题比较低级,非常感谢你的耐心指导,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