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C8T6使用HSI时倍频到48MHz时钟不正常

楼主(2015-04-13):
之前是用的STM32F030C8T6用HSI倍频到48MHz都很正常,但是用GD32F130C8T6的HSI倍频到48MHz时,发现它的时钟异常。通过PWM设置成20KHz输出验证发现频率为10.7Khz。很奇怪的是PLL倍频设为6倍时,输出的频率是10KHz。只要设置成6倍以上是,就都变成10.7KHz输出。以下是时钟配置代码。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HSI         48000000

static void Set_SysClock(void)
{
#ifdef SYSCLK_FREQ_HSE
    Set_SysClockToHSE();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24MHz
    Set_SysClockTo24();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
    Set_SysClockTo36();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48MHz
    Set_SysClockTo48();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56MHz
    Set_SysClockTo56();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Set_SysClockTo72();
#else
        Set_SysClockToHSI();
#endif
}

static void Set_SysClockToHSI (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I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I */
        RCC->GCCR |= ((uint32_t)RCC_GCCR_HSIEN);

        /* Wait till HSI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IStatus = RCC->GCCR & RCC_GCCR_HSISTB;
                StartUpCounter++;
        } while((HSI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I_STARTUP_TIMEOUT));

        if ((RCC->GCCR & RCC_GCCR_HSISTB) != RESET)
        {
                HSI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I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IStatus == (uint32_t)0x01)
        {
                /* AHB = SYSCLK not divided */
        RCC->GCFGR |= (uint32_t)RCC_GCFGR_AHBPS_DIV1;

        /* APB2 = AHB not divided */
        RCC->GCFGR |= (uint32_t)RCC_GCFGR_APB2PS_DIV1;

        /* APB1 = AHB not divided */
        RCC->GCFGR |= (uint32_t)RCC_GCFGR_APB1PS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I/2 * 12 = 48 MHz */
                RCC->G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GCFGR_PLLSEL | RCC_GCFGR_PLLPREDV | RCC_GCFGR_PLLMF));
                RCC->GCFGR |= (uint32_t)(RCC_GCFGR_PLLSEL_HSI_DIV2 | RCC_GCFGR_PLLMF12);

                /* Enable PLL */
                RCC->GCCR |= RCC_GCCR_PLLE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GCCR & RCC_GCCR_PLLSTB)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G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GCFGR_SCS));
                RCC->GCFGR |= (uint32_t)RCC_GCFGR_SCS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GCFGR & (uint32_t)RCC_GCFGR_SCSS) != (uint32_t)RCC_GCFGR_SCSS_PLL)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楼主:
我怀疑是130这个芯片PLL模块有问题。这个130芯片最高频率为48MHz,如果是用外部晶振的话,8MHz正好是倍频6倍。所以这个PLL模块是不是只能倍频到6倍

网友A:
请联系代理商申请最新版的130的样片。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你重新申请样片吧!
你拿到的是比较早的,PLL 频率 锁定了,使用 HSI 不允许超过 24 Mhz。
你可以测一下 MCO 的 system clk out

网友C:
GD的芯片这么蛋疼,勘误手册也没有,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