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双绞线视频传输器

楼主(2015-04-13):
个位大神,双绞线视频传输器的发射器与接收器设计原理电路图?

网友A:
传什么VGA、DVI?
传多远,
方案很多
看你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什么VGA、DVI?
传多远,
方案很多

你好,VGA图象,传两三米,就用无源视频双绞线传输器,不知道有没有具体方案?

网友B:
里面就是个用于平衡-不平衡转换的小磁心线圈

网友A:
搞不懂,两三米转什么,用VGA线传好了,5bnc也成
那个线圈是不成的。VGA信号肯定过不了线圈了啊

网友C:
VGA线传1080p格式图像搞25米都没问题,区区几米搞什么转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就是个用于平衡-不平衡转换的小磁心线圈

就是不知道小磁芯线圈的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A线传1080p格式图像搞25米都没问题,区区几米搞什么转换呀

要做好多规格的。

网友C:
当前VGA最高格式UXGA格式都没问题,还有什么规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就是个用于平衡-不平衡转换的小磁心线圈

多谢指导,除了平衡-不平衡转换的小磁心线圈外,还需不需要加电阻、电容等元器件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B:
晚上拍个无源转换器照片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拍个无源转换器照片上来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这个就是平衡-不平衡转换线圈

网友A(2015-06-14):
这个是转换线圈,不过应该不是传VGA的,应该是传E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