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补偿的超声波

楼主(2015-04-13):
以AT89S52为控制核心,通过超声波的发送与接收来实现一定距离的探测,并能够通过上位机显示出来。同时要求带有温度补偿,语音播报和360度旋转测距功能,并在上位机上显示距离温度。并且要求可以随时进行当前温度的显示,实现测距测温两用。
该怎么下手,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重点是温度和声速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温度和声速的关系

那那个360旋转测距怎么设计,大学没好好学,现在做毕设很头疼,跪请指导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温度和声速的关系

,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那个360旋转测距怎么设计,大学没好好学,现在做毕设很头疼,跪请指导一二 ...

360度应该是水平方向吧,可以把模块固定在步进电机上,控制电机就行了,不知道有具体方位要求没,温度测量很简单,有简单的18B20,AD590,PT100等,语音播报这个没弄过,网上有很多模块吧,上位机的话这个比较多,有简单点的VB做,做个界面很随意的,如果想做实物的话,估计要多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