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电路分析,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5-04-13):
电路图为电化学传感器电路,三个电极引出的。不明白Q4是什么作用?U5A前后级连接counter电极和reference电极是什么作用?

网友A:
Q4是什么作用?
使J8的2、3脚短路;或早期电路设计遗迹;如果R25右端接地,2、3脚开路。

U5A前后级连接counter电极和reference电极是什么作用?
U5A输入连接reference,U5A输出连接counter。U5A构成积分器。

网友B:
这是典型三电极补偿I/v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4是什么作用?
使J8的2、3脚短路;或早期电路设计遗迹;如果R25右端接地,2、3脚开路。

这个积分器是干嘛用的?
@xmar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积分器是干嘛用的?
@xmar

如果,2脚输入信号频率较高(比如大于10KHz),U5A积分器输出就是与输入信号峰峰值成正比的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是什么作用?
使J8的2、3脚短路;或早期电路设计遗迹;如果R25右端接地,2、3脚开路。

为什么要把reference和working脚短路啊?一个是基准,一个是输出。

这个电化学方面的问题了。我就不得而知了。网上收收看。

网友A:
C: 辅助电极
R: 参比电极
W:工作电极

网友D:
场效应管Q4,是为了在断电的情况下,将W电极和R电极短路,在上电的时候;又将W电极和R电极断开。177当G极不加电压时,D极和S极之间的电阻大约几百欧姆,当G极加5V电压时,D极和S极之间约有几十MΩ电阻。当传感器不处于工作状态时,必须将W和R短路,否则再次上电时,传感器会有一个很大的输出电流,并且要经过一段时间,电流才嫩消失。U5A构成恒电位电路,是三极电化学传感器工作所必须的条件。

网友A:
LS回答专业。
场效应管Q4为P-JFEET管!断电导通,加电截止。

网友E:
所有的电化学气体传感器,无论是三电极还是两电极,它的工作电极和参比电极都需要短接。短接是为了使仪表处于停机状态时,传感器仍保持工作状态,不会发生较大漂移。短接“有助于”保持传感器的参比电极处于工作状态(平衡状态),但是,任何的短接都不是绝对必须的,传感器上电以后,都会自动恢复到平衡状态,只是时间稍长,且要符合上电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场效应管Q4,是为了在断电的情况下,将W电极和R电极短路,在上电的时候;又将W电极和R电极断开。177当G极不 ...

像h2s,co都是三电极的有很大优势,为什么氧气sensor使用的是两电极的?
两电极的电路就很简单。

网友E:
并不是所有的电化学反应都是自发的,只有少数可以实现,所以可以做成两电极。
对于不能自发的,要做成三电极,工作电极上的电化学反应是强制发生的。
另外,对于一些能够自发的两电极体系,如CO、H2等,也可以做成三电极体系,使得响应时间更快,灵敏度更高,效果更稳定,更易满足一些国标及送检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不是所有的电化学反应都是自发的,只有少数可以实现,所以可以做成两电极。
对于不能自发的,要做成三电 ...

加入参比电极后,其作用不是将工作电极电位固定吗。
对于不能自发反应的,加入参比电极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入参比电极后,其作用不是将工作电极电位固定吗。
对于不能自发反应的,加入参比电极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

怎么跟你讲呢,自发在这里的意思比较“笼统和模糊”。
我找了个**你先通篇看看,重点读读 “选择性”那两章。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xi5oolnXtnbDu_kRqP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辅助电极
R: 参比电极
W:工作电极

图中反馈给C极的是负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反馈给C极的是负电压吗?

不一定。

楼主:
是由R极的电位决定的吗?
假如R极为0.5V,那反馈给C极的是-0.5V吗?

网友F(2017-12-05):
引用 网友A:
LS回答专业。
场效应管Q4为P-JFEET管!断电导通,加电截止。

您好,这个帖子中的I/V电路转换公式是怎样的?既然没有回路怎么能形成放大呢?还请指教一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