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L和475H钽电容有什么区别啊?求高人告知!

楼主(2015-04-13):
(无正文)

楼主:
真心难找!

网友A:
温度系数和允许偏差不同

网友A:
http://www.baike.com/wiki/%E9%92%BD%E7%94%B5%E5%AE%B9

网友B:
第三项:温度补偿型电容器的温度特性,有用字母的,也有用颜色的,其意义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字母 颜色 温度系数 允许偏差 字母 颜色 温度系数 允许偏差
1 A 金 +100 R 黄 -220
2 B 灰 +30 S 绿 -330
3 C 黑 0 T 蓝 -470
4 G ±30 U 紫 -750
5 H 棕 -30 ±60 V -1000
6 J ±120 W -1500
7 K ±250 X -2200
8 L 红 -80 ±500 Y -3300
9 M ±1000 Z -4700
10 N ±2500 SL +350~-1000
11 P 橙 -150 YN -800~-5800
备注:温度系数的单位10e -6/℃;允许偏差是 % 。

楼主:
感谢大哥啊!

楼主:
谢谢!电容种类太多了!真心难搞!

网友C(2016-12-06):
475L和475H这个是钽电容本体上的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