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FIR滤波算法用汇编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5-04-13):
实时AD采样正弦波,然后进行FIR滤波后输出滤波的结果,因为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所以FIR滤波部分想用汇编程序写,但是感觉无从下手,主要问题是:1、怎么进行参数传递?2、书上说把滤波器系数放入B0块,输入数据x(n)放入B1块,怎么实现?
书上给的长度为L的滤波程序:
MPY #0
LACC #1,15
LAR  AR1,LASTAP
PRT  L-1
MACD COEFFP,*-
APAC

那完整的汇编子程序应该怎么写?还要补充哪些内容?比如CMD文件的编写。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在进入FIR滤波器前,首先要将信号通过A/D器件进行模数转换,把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为了使信号处理能够不发生失真,信号的采样速度必须满足乃奎斯特定理。

网友A:
FIR(Finite Impulse Response)滤波器:有限长单位冲激响应滤波器,又称为非递归型滤波器,是数字信号处理系统中最基本的元件,它可以在保证任意幅频特性的同时具有严格的线性相频特性,同时其单位抽样响应是有限长的,因而滤波器是稳定的系统。

网友A:
这个总算先了解FIR滤波的是啥了。

网友B:
没写过   TI提供的库应该是汇编写的吧

网友C:
汇编指令在这方面功能很强大。

网友C:
基本滤波算法比c不复杂,还有强大的移位功能。ad结果放到寄存器中,对应c中变量地址或数组地址。嵌入汇编要注意参数传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写过   TI提供的库应该是汇编写的吧

TI提供的库哪里能下载吗?我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