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救DC-DC BUCK电源电感啸叫

楼主(2015-04-13):
请教各位,我的板子如下所示,负载就是一个数码管,加上负载电感就开始啸叫,听到“吱吱”的声音,输出电压为5V,理论上输出1A电流的电感为28uh,开始我以为电感过电流太小了,就换了一个封装更大的,换了几次,还是无法解决问题,特来请教各位?我预计有可能是PCB布线的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A:
这种声音是可以去掉的,改变元件参数就可以了,BUCK我也做过几个,开始的时候都有声音,调整一下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声音是可以去掉的,改变元件参数就可以了,BUCK我也做过几个,开始的时候都有声音,调整一下就没有了 ...

我主要调整了电感和输出电容    电感试过6.8uh   10uh  15uh  33uh   输出电容试过瓷片22uf  钽电容  100uf  都不起作用

网友A:
电感和电容都不是主要原因,你要调反馈和PWM部分

网友B:
电感引线太长了
找2根电阻脚 短点 能焊就可以 再试试

网友B:
用的哪个片子 用28uH电感 和钽电容啊
换电解 或者陶瓷试试
电感规格 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C:
可能是开关电源环路不稳定,震荡

网友D:
叫得不厉害就算了。
华为的充电器都可以叫你的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哪个片子 用28uH电感 和钽电容啊
换电解 或者陶瓷试试
电感规格 看看芯片手册  ...

MP2307   最开始用的就是瓷片电容  开始考虑到容值太小,就更换为钽电容

网友B:
这种 坚决是陶瓷电容的
用10V 0805封装就够了

网友B:
另外 没看见你肖特基 在哪啊 用哪个型号?

网友B:
肖特基 电感 电容 三个位置紧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 电感 电容 三个位置紧挨

MP2307不需要续流管,已经内置了  用这个片子也是第一次听到啸叫声,负载就带一个数码管显示屏幕

楼主:
芯片开关管输出引脚波形,即电感一端波形如下: 只要带上数码管输出纹波就变成这么大:  我考虑是不是因为输出纹波的影响导致。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装输入电容?输入内阻太大导致的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装输入电容?输入内阻太大导致的自激?

:handshake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   同事搞的负载,没有加限流电阻,导致芯片发烫,出现异常。

网友F:
这说明你的电路还是有问题,带载能力太差。
如果电路OK的话,是直接把你的芯片干掉,而不是电感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说明你的电路还是有问题,带载能力太差。
如果电路OK的话,是直接把你的芯片干掉,而不是电感啸叫。 ...

对,我这边再调试一下

网友G(2017-12-12):
引用 楼主:
:handshake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   同事搞的负载,没有加限流电阻,导致芯片发烫,出现异常。 ...

是否可理解为负载已大于1A?

网友H(2018-04-30):
好久没有调试电路,今天调试一个Buck电路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最终通过将输出电容由10uF增加到100uF,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