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ds28ea00

楼主(2015-04-13):
一个ds28ea00的序列号如果经常改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里面藏了个人?

楼主:
有没有用ds28es00测温的???

网友B:
DS18B20序列号是出厂时固定的,不可能经常改变的,这是为了实现单总线挂载N个ds18b20而设计的

网友C:
检查读取程序。

楼主:
程序不正确会不会损坏ds28ea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不正确会不会损坏ds28ea00

只要硬件没问题就不会,错误的操作只是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而已,其本身不会造成器件的损坏。

楼主:
多个ds28ea00菊链,如果导线太长有压降对整个温度传感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个ds28ea00菊链,如果导线太长有压降对整个温度传感器有什么影响

可靠性下降,容易受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靠性下降,容易受扰。

这个问题怎么克服,需要修改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克服,需要修改程序吗?

那就别用那么长的线,同时用尽量好的线,跟程序没啥关系。

网友D:
正在搞DS28E01中......

网友E(2017-11-09):
引用 网友D:
正在搞DS28E01中......

你好,请问你知道有类似于DS28EA00这种的测温芯片吗?就是菊链式连接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知道有类似于DS28EA00这种的测温芯片吗?就是菊链式连接的方式。 ...

那不是ds18b20么?菊链式连接的方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ds18b20么?菊链式连接的方式是什么意思

我也是看有的论文里这么写,就是芯片是一个个首尾相连的。ds18b20是并联挂在一个io上的工作方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看有的论文里这么写,就是芯片是一个个首尾相连的。ds18b20是并联挂在一个io上的工作方式吧。 ...

就是一个io而已,1wire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