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引脚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5-04-13):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太多了,如果这些方波频率有一定倍数关系,是可以的,如果没有,估计实现不了

楼主:
太多了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让其输出倍数关系的脉冲信号,对信号没要求,只要能达到15路以上同时输出就行,只用89C52芯片编写代码可以办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如果这些方波频率有一定倍数关系,是可以的,如果没有,估计实现不了 ...

太多了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让其输出倍数关系的脉冲信号,对信号没要求,只要能达到15路以上同时输出就行,只用89C52芯片编写代码可以办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多了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让其输出倍数关系的脉冲信号,对信号没要求,只要能达到15路以上同时输出就行, ...

只是输出15路没有要求的信号,是可以的。
用两组51的io口就可以了,很容易的

网友B:
编程合理是可以的,注意尽量采用高主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输出15路没有要求的信号,是可以的。
用两组51的io口就可以了,很容易的 ...

嗯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