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c50 usb驱动无法安装

楼主(2015-04-13):
已经安装了上面的驱动, 但是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一直提示,usb其他设备里,有个识别不出来的设备
哪里不对了.

网友A(2020-01-24):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官方的例子也无法使用?

网友C:
这就不清楚咋回事了。

网友D:
识别不出来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E:
505的开发板链接上后就可以识别。

网友B:
505的板子还没用过

网友E:
版本问题?

网友F:
先看看硬件问题,是不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F:
如果硬件没问题,会显示设备。如果硬件有问题,会显示未识别设备。

网友G:
505和029都是USB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