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何将窄脉冲整形成20ns的脉冲

楼主(2015-04-13):
假如有个10ns左右宽度脉冲,想整形成20ns固定宽度的脉冲,如何解决?
查了很多单稳态触发器,均不能输出20ns宽度脉冲(芯片均有宽度下限限制)。 比如54系列,74系列 AHC 。

有哪种型号比较快吗,我没查到。

或者说我的思路有错误? 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用二分频电路……LZ 看看这个行不行: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sn74auc1g74.pdf

网友B:
附件电路扩展脉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电路扩展脉宽。

你这个电路 只是 针对 10ns 脉冲 ,扩展到20ns吧。 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毛刺吧。

问题是:如果不是10ns脉冲呢,原始脉冲如果是宽度不定呢,比如5ns或者8ns,
如何输出 固定宽度20ns 脉冲?

这是根据你首帖提出的条件。

网友B:
先将Xns脉冲转换成10ns,然后再扩展到20ns。
如果有毛刺,滤波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将Xns脉冲转换成10ns,然后再扩展到20ns。
如果有毛刺,滤波整形。

先将Xns脉冲转换成10ns ? 怎么转换啊?

电路在5楼。 我元件库只有ttl门10ns,所以只能分两步。如果有20ns的门电路,可以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将Xns脉冲转换成10ns,然后再扩展到20ns。
如果有毛刺,滤波整形。

麻烦说个型号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将Xns脉冲转换成10ns,然后再扩展到20ns。
如果有毛刺,滤波整形。

你说的门 只是延时。怎么把1ns变成10ns宽的啊

1ns经过延时 不还是1ns吗

网友B:
动手仿真不就明白了吗?
再给个电路,你一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仿真不就明白了吗?
再给个电路,你一并试试看。

我初学,断断续续的搞电路,不懂的太多。实在是没搞明白 延迟10ns 怎么就变成展宽功能了呢?

问了几个学电路好几年的,都不知道咋做。

我现在手头没有仿真软件,就算是有,也不知道你那个画的是啥型号啊

网友C: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用fpga,上升沿置1,延迟20ns,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用fpga,上升沿置1,延迟20ns,置0

FPGA 那至少得用300多M的时钟来采集。有些FPGA频率有上限。

网友D:
低成本用高速三极管构成的单稳态电路。 高成本用CPLD或FPGA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成本用高速三极管构成的单稳态电路。 高成本用CPLD或FPGA来做。

技术达人,
看我理解的对不?
1、单稳态集成芯片,速度不够,方案不可行
2、门电路搭单稳态电路,速度不够,方案也不可行
3、纯分立元件(晶体管级)搭单稳态电路,方案可行。成本低。

楼上 captzs 说的方案 可行吗?
他说了2种方案,
1、运放和RS触发器,我没查触发器速度,估计也不可行。
2、延迟门电路,我没看明白,不知道怎么做到展宽脉冲的

网友E:
我觉得用晶体管搭建单稳态好,仅仅为了延长脉冲时间用fpga太浪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技术达人,
看我理解的对不?
1、单稳态集成芯片,速度不够,方案不可行

1、运放和RS触发器,不可行。运放速度太慢
2、延迟门电路,也不可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路 只是 针对 10ns 脉冲 ,扩展到20ns吧。 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毛刺吧。

问题是:如果不是10ns脉 ...

先对原始脉冲微分,变为一正一负两个脉冲,用整流电路去掉负脉冲,用正脉冲触发后面的单稳态触发器。把触发器输出脉冲宽度调整到你要的宽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对原始脉冲微分,变为一正一负两个脉冲,用整流电路去掉负脉冲,用正脉冲触发后面的单稳态触发器。把触 ...

呵呵。你说的好复杂。
为什么不直接把脉冲送进单稳态触发器,反而前面搞微分,搞整流呢。怕啥啊,呵呵

网友G:
<LTC6752 - 具有轨至轨输入和 CMOS 输出的 280MHz、2.9ns 比较器系列>有个范例,是扩展成100nS,不知可应用在10ns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范例,是扩展成100nS,不知可应用在10ns中?

只写了可以扩展成100ns,并且说可以增加扩展时间。

不知道是否可以缩短扩展时间,比如形成小于100ns的脉冲宽度。

网友G:
增加扩展时间普通IC就可以做到,如74HC123,555之类单稳态触发器,
在此文档中,减小时间常数=6.65K电阻*100PF电容,应该可以减小脉宽,但能不能到10ns,需要实际实验10ns脉宽,已经是100MHZ量级

网友G:
刚才看错了,要求《如何将窄脉冲整形成20ns的脉冲》,20ns的脉宽,要求低一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说的好复杂。
为什么不直接把脉冲送进单稳态触发器,反而前面搞微分,搞整流呢。怕啥啊,呵呵 ...

微分之后,就把原来的脉冲宽度去掉了,这样输出脉冲宽度几乎就是单稳触发器本身的保持时间,而与输入脉冲宽度无关。

微分电路非常简单,一个RC而已。

整流电路仅是在微分后面增加一个高速二极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增加扩展时间普通IC就可以做到,如74HC123,555之类单稳态触发器,
在此文档中,减小时间常数=6.65K电阻*10 ...

普通IC 很容易做到100ns 脉宽,普通ic也是通过RC来设置。

但是你提到的这个LTC6752 只提了一句“大于100ns脉宽,可以任意设置”,

普通IC 明确写出 最小脉宽限制。 这个LTC6752 的隐含含义 估计就是 最小脉宽100ns。

初略看 是RC设置脉宽,但是无限减小RC 好像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分之后,就把原来的脉冲宽度去掉了,这样输出脉冲宽度几乎就是单稳触发器本身的保持时间,而与输入脉冲 ...

问题是 单稳触发器 自身 没那么快。根本达不到20ns脉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单稳触发器 自身 没那么快。根本达不到20ns脉宽。

那就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脉冲形成网络,就可以实现单稳触发器的作用。 关于脉冲形成网络,请看我2015年1月3日的QQ日志。 QQ:2924340667

网友G:
查了下SN74LVC1G123的参数,输出的最小脉宽有150ns,SN74LVC1G123可能是最快的单稳触发器了,20ns的脉宽,只能自行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了下SN74LVC1G123的参数,输出的最小脉宽有150ns,SN74LVC1G123可能是最快的单稳触发器了,20ns的脉宽, ...

是的,单稳触发器芯片 都很慢。
奇怪的是,都是通过RC来设置,为什么不允许RC设置的非常小呢,估计是芯片不能响应那么快。

分频芯片不知道是否可以完成这个20ns的任务?
或者 计数器芯片是否可以完成,我查查计数器是否够快

网友G:
SN74LVC1G123虽然输不出20ns的脉冲,可以用2个SN74LVC1G123,一路输出200ns,另一路输出220ns,
然后用SN74LVC86异或门求差值得20ns的脉宽,不知是否可以?

楼主(2015-06-06):
引用 网友G:
SN74LVC1G123虽然输不出20ns的脉冲,可以用2个SN74LVC1G123,一路输出200ns,另一路输出220ns,
然后用SN74 ...

不太可行。延迟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成本用高速三极管构成的单稳态电路。 高成本用CPLD或FPGA来做。

用高速三极管构成的单稳态电路  速度比单稳态集成芯片 更快吗?

集成芯片生成的脉冲宽度基本都是100ns左右,取决于RC参数,RC不能取无限小,有下限。

用三极管构成的单稳态电路,RC没有下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分频电路……LZ 看看这个行不行: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sn74auc1g74.pdf ...

你发的是D触发器。

不是二分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高速三极管构成的单稳态电路  速度比单稳态集成芯片 更快吗?

集成芯片生成的脉冲宽度基本都是100ns左 ...

用高速三极管构成的单稳态电路速度比单稳态集成芯片更快.
用三极管构成的单稳态电路,RC时间常数可以取得很小。

网友H:
搞这个脉冲出来干什么用的?
@模拟学徒

网友I:
单稳太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高速三极管构成的单稳态电路速度比单稳态集成芯片更快.
用三极管构成的单稳态电路,RC时间常数可以取得 ...

这种电路对输入有要求吗? 比如对输入的脉冲宽度不能过小?
或者是 对输入 边沿就可以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