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1.2的断点问题

楼主(2015-04-13):
新手,正在学习dsp中,求高手指点,怎么在CCS4.1.0中设置断点?

网友A:
将光标切到那一行    然后右击看看  里面有设置硬件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光标切到那一行    然后右击看看  里面有设置硬件断点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