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可以兼容吗

楼主(2015-04-13):
使用LM3S9B96,想使用液晶显示一些东西。现想选AT080TN64液晶屏。两者可以兼容吗,能否实现功能,液晶的接口驱动电路是怎样的呢?求解答!

网友A:
没有用过的 不过你说的液晶屏肯定能够io口操作吧

网友B:
如果是MCU接口的,可以通过EPI或IO口直接驱动

网友B:
如果是RGB接口,需要加ssd1963等类型的驱动接口芯片,或用CPLD自己做时序。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