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OpenSDA兼容Jlink调试FRDM问题

楼主(2015-04-13):
领导想省下购买正版Jlink下载器的钱,于是考虑把我们已有的FRDM-KE02Z40M改装成下载器。。。
于是我们尝试先能调试FRDM开发板,成功后再接上外部芯片。
我从segger网站下载了JLink OpenSDA.sda文件更新到OpenSDA平台,在Jlink弹出窗口里显示已经识别出了器件,设备管理器里也有了JLink CDC串口号,我想这表示固件连接没有问题了吧。
然后就拿一个之前用PEMicro调试好了的工程用JLink调试,现象是能进入debug界面,能运行,主程序里设置的LED能亮,系统时钟也正确配置了(测了引出脚的频率),唯一的问题是UART1不工作,不能发也不能收。换回PEMicro调试就一切正常,改用JLink就没有反应。很奇怪,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能性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见解吗?
同事想把OpenSDA改装成USBDM来搞,弄了一天,好像也没成功。:(
PS,谁能告诉我到底该怎么贴图片。。。

网友A:
买个d版的JLINK也可以用的很好啊,最多也就二三十吧,何必搞的那么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d版的JLINK也可以用的很好啊,最多也就二三十吧,何必搞的那么辛苦.

额,公司比较注意那啥,版权问题。。。

网友B:
你说你串口不能用,那你告诉我你把你的相关串口接到板子K20上面没有?
还有你断开K20和KE02的串口了吗?
你修改之后,一共接了几根线到你自己的板子?
还是你现在直接把板子的固件换成JLINL的,然后串口不好用呢?
串口号选择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你串口不能用,那你告诉我你把你的相关串口接到板子K20上面没有?
还有你断开K20和KE02的串口了吗?
你 ...

我还没接外部芯片呢,就是想先用开发板上的OpenSDA调试开发板上KE02的,成功了再换自己制的板。
串口号么是选对了的。
然后今天试了一下OpenSDA转USBDM,可以正常下载程序。现在换上了自己的板,3块里面有一块能烧写,另外2块能检测到芯片但是程序下载失败,还在寻找原因中。
另外看了segger网站上说他们的JLINK_Opensda固件只能用于调试FRDM板,It is not for use with custom hardware. 我还是希望有空能把JLINK搞出来去验证一下他们这个说法,是不允许还是压根没法用。:lol

网友C:
楼主找到原因后可以分享下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接外部芯片呢,就是想先用开发板上的OpenSDA调试开发板上KE02的,成功了再换自己制的板。
串口号么 ...

是有很大可能限制了烧录的芯片。
实在不行,你就网上买个JLINK好了,也不贵。
你自己的板子设计需要注意几点:
NMI加上拉,RESET加上拉和100nf电容。
SWD_DIO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很大可能限制了烧录的芯片。
实在不行,你就网上买个JLINK好了,也不贵。
你自己的板子设计需要注意 ...

听你的指点NMI加了上拉后3个板子用FRDM OpenSDA转换的USBDM下载都没问题了,非常感谢你!:)
不过SWD DIO我这里是没有加上拉的,加上的话可能更稳定些
NMI被我复用了,看来需要改layout
JLINK有时间我会再试试的,有结果会上来报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原因后可以分享下经验

你指JLINK串口不工作的原因还是USBDM无法下载的原因?
后者确定就是版主说的NMI上拉问题
JLINK还不清楚,有时间我会再试试,有结果会来写一笔的;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你的指点NMI加了上拉后3个板子用FRDM OpenSDA转换的USBDM下载都没问题了,非常感谢你!
不过SWD DIO ...

Jlink不行,应该也是NMI没加上拉,导致一直进NMI中断的原因。
如果还不行,你就把DIO也加个上拉试试。
感谢你分享你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