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视频信号处理融合,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5-04-13):
导师定的方向是仿生复眼前端数据处理,所谓复眼简单理解就是很多子眼,利用很多摄像头,但是这么多摄像头的图像是拼接融合还是怎么个弄法,暂时不清楚,导师主张的方案还是用比较成熟的DM642,而我倾向于新一点的Davinci板子,手头现有DM6467和OMAP3530,对于我来说这几个都没有前期工作,希望论坛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楼主:
对于多路(可以从两路开始,图像处理就从大场景拼接开始吧)视频处理,从花费时间和后期算法移植角度考虑哪个更合适点。

网友A:
用FPGA和DSP结合使用,这个效果不错

网友B:
推荐用单核的DSP,不过642有点老了,稍微新一点的达芬奇是可以的,多核的一个人是玩不转的,那玩意太复杂了,你们要是有个67个人一块做的话倒是可以考虑

楼主:
现在的想法如果用数字摄像头fpga可以用于数字摄像头的预处理,直接在fpga中做点简单的算法。如果用模拟摄像头,dsp中有接口了,fpga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楼主:
人只有我一个,642我也觉得太老,目前642的产品主要用在视频监控的编解码上,做点稍微复杂的图像处理有点麻烦,而且没有啥工具包纯C的代码移植难度和工作量都挺大。手里有DM6467和OMAP3530的,用这种板子摸清楚开发工具和嵌入式系统就得花很大的功夫。

网友C:
DM6467和OMAP3530的,虽说使用这种板子,摸清楚开发工具和嵌入式系统需要花很大的功夫,但是可以学的更多,有工作量,呵呵

楼主:
现在对开发工具还不是很了解,网上很多资料都讲工具怎样安装,但是ti的工具在接口上提供了多少功能,如果花功夫吧平台弄好后,后面做图像算法有很多现成的接口调用或者算法移植更为方便倒也不错,感觉资料还是太少啊。

网友D:
如果你的重点在于学习与实验视频融合算法,建议先在PC机上模拟,然后用个单核的DSP。
双核的linux会耗费很大精力。

网友E:
你的导师是要你用复眼解决什么问题呢?

楼主:
复眼估计他自己都没搞清楚,我想先把平台做起来,弄高点基础的算法跑一跑。

网友F:
祝你好运吧

楼主:
嗯,先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G(2015-09-25):
导师说的对啊,双核当然要花费双倍的精力,二级缓存还没有642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