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压跟随器怎么设计的?

楼主:
在做测量的时候,经常要用到电压跟随器

看到有人是这么用的,但是取值不知有什么讲究

看到有人是这么用的,但是取值不知有什么讲究

教科书上这么给的

教科书上这么给的

网友A(2015-04-13):
前一图不是简单的电压跟随器,输入端还有一个一阶低通滤波。
运放输出端不知道为什么串联了一支电阻。用意何在,可能只有原作者清楚。

网友B:
输出端的电阻应该是保护用的。。

网友C:
下图是原理标准型,上图是实用细腻型
区别在于:若适用则求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图不是简单的电压跟随器,输入端还有一个一阶低通滤波。
运放输出端不知道为什么串联了一支电阻。用意 ...

可能是做阻抗匹配用的,还有输出家二极管保护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做阻抗匹配用的,还有输出家二极管保护功能的

这里没有什么“阻抗匹配”。
至于保护功能,倒是有可能 。

网友D:
下图在一些用法中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实现很好的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