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电流

楼主(2015-04-14):
(无正文)

网友A:
手册上有2个值,最小和最大值。
最小值是低于此值无法使可控硅导通;最大值是,超过后会造成不可逆损坏。

网友B:
去看手册,不同可控硅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手册,不同可控硅差别很大。

就是搞不清楚,10ma的触发电流是低于10ma的还是是大于10ma的最大是多大也不会烧坏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搞不清楚,10ma的触发电流是低于10ma的还是是大于10ma的最大是多大也不会烧坏他! ...

你必须针对特定型号的可控硅,否则问题没有意义。知道型号,那么去查手册,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