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高可靠多路声控开关的设计与制作

楼主(2015-04-14):
求助在设计一个通过击掌来控制不同的灯的打开与关闭电路的相关程序,击掌两次打开第一个灯,击掌三次打开第二个灯,一次类推,当关闭的时候也是如此,各个灯的打开与关闭互不影响

网友A:
开个灯还得先啪啪啪,你这够累的。这对击掌时间间隔有要求啊,人与人之间又有不同。

网友B:
确实是够累的, 要是来上10个8个灯的话,累坏了。
不过程序并不复杂,判断击掌间隔需要做得智能一些。

网友C:
这个看样子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声控的啊

网友C:
MCU的中断识别也是很重要,需要防止误操作的。

网友D:
利用单片机控制很简单,信号放大与比较可以用如韵电子的CN951.
CN951是运放+基准电压+比较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