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开发指南 1 GD32 MCU 产品线及内部 flash 结构

楼主(2015-04-14):
1. GD32 MCU 当前产品布局

产品线

产品型号

说明

基本型

GD32F101xx

  TIMER  + ADC + DAC + FSMC

增强型

GD32F103xx

  GD32F101 + CAN + USB + SDIO

互联型

GD32F105xx

  GD32F103  + OTG

GD32F107xx

  GD32F105  + Ethernet

超值型

GD32F130xx

  GD32F101  瘦身版

GD32F150xx

  GD32F130  + USB + I2S + HDMI-CEC + TSI

   2. GD32 MCU  Flash 密度

  产品按 Flash 容量分类

       1. Low-density Products         Flash 容量从 16 KB 到 32 KB  的产品
       2. Medium-density Products   Flash 容量从 64 KB 到 128 KB  的产品
       3. High-density Products        Flash 容量从 256 KB 到 512 KB  的产品
       4. XL-density Products           Flash 容量从 768 KB 到 3072 KB  的产品

产品分类

Flash 容量

GD32F101

GD32F103

GD32F105

GD32F107

GD32F130

GD32F150

Low-density

16 KB

32 KB

Medium-density

64 KB

128 KB

High-density

256 KB

384 KB

512 KB

XL-density

768 KB

1024 KB

2048 KB

3072 KB

   3. GD32 MCU  Flash 结构

其中,System Addr. 定义如下

   4. GD32 MCU  Flash 代码执行速度
      A. 基本型、增强型、互联型
       基本型、增强型、互联型 三个产品线的产品中,
       Flash 容量小于 256 KB 产品,完全无延时
       Flash 容量大于 256 KB 的产品,256 KB 以内完全无延时,高地址区访问略有延时

      B. 超值型
       超值型 的产品中,Flash 容量 32 KB 以内完全无延时,高地址区访问略有延时

     Falsh 延时不会影响功能,对大部分用户不需关系。
     如果非常关心该问题, 可以使用分散加载,将代码放在低地址空间,将数据放在高地址空间。

   5. GD32 MCU  调试时的 Flash 算法选择

以 keil 为例,
      基本型、增强型、互联型 1M以下 产品,可以选择对应型号。 编程 1 M 以上空间 需要使用 keil 的补丁
      超值型 产品需要 keil 补丁,也可选择 Medium-density 对应算法

   6. GD32 MCU  生产时的 Flash 程序下载

  使用 ISP 方式
         *强烈建议* 使用原厂 GD32 MCU 下载工具软件,同时 GD32 MCU 还可兼容大部分现有下载工具软件,

         如果有异常,可以尝试稍微加大 Flash erase wait time。

  使用 JTAG / SWD 方式

          现有主流工具基本可以直接使用,如果有异常,可以尝试稍微加大 Flash erase wait time。

网友A:
这个文档推广起来就省事多了。

网友B:
这个大部分芯片的每页大小都是2K的。

网友C:
学习了,这个图片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D:
中等容量的Flash的芯片的一般用的比较多。

网友E:
这个跟stm32的比较相近。

网友F:
Medium-density Products   Flash 容量从 64 KB 到 128 KB  的产品    ,看来一般用的都是这个级别的。

网友G:
基本型、增强型、互联型 1M以下 产品,可以选择对应型号。 编程 1 M 以上空间 需要使用 keil 的补丁,      超值型 产品需要 keil 补丁,也可选择 Medium-density 对应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