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02系列库和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5-04-14):
MK02系列实在太小众了,在KDS上新建工程时都没有K0系列。
请问,K0系列可以用K22系列的库么?
尝试用KSDK的K22例程,通过J-link,往MK02FN64里下载结果显示不能读取RAM.
必须要从头开始搞?

网友A:
不可以用K22的代码,它们的时钟系统都是不一样的,K02没有PLL。
另外,你的KDS是什么版本的,你要用KDS2.0的,我看了下KDS是有K02芯片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用K22的代码,它们的时钟系统都是不一样的,K02没有PLL。
另外,你的KDS是什么版本的,你要用KDS2.0 ...

感谢回复,我用的是KDS2.0新建工程的时候
File>New>Kinetis Design Studio Project
下没有MK0x阿?()
请问有没有MK0的DEMO呢?

网友A:
你点击help-》 about KDS, 和我对比下看看,
另外,你check forupdate,更新下试试。

楼主:
找到原因了,KSDK升级到1.10就好了。
请问有MK02的例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KSDK升级到1.10就好了。
请问有MK02的例程么?

暂时没有,你可以自己使用PE新建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你可以自己使用PE新建工程。

好的谢谢。请结贴。

网友B:
KSDK升级到1.10就好了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