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_FFT这个也会内存溢出?

楼主(2015-04-14):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
#define fs 500
#define FIR_N 20
float An[21]= {
-0.001088760105017,
-0.002745405423523,
0.005553074688913,
0.003845842298928,
-0.021081289865066,
0.007532145808243,
0.047873859849196,
-0.059289535253658,
-0.074633752327147,
0.299872616508739,
0.585937500000000,
0.299872616508739,
-0.074633752327147,
-0.059289535253658,
0.047873859849196,
0.007532145808243,
-0.021081289865066,
0.003845842298928,
0.005553074688913,
-0.002745405423523,
-0.001088760105017,
};
float FIR(float) ;
main()
{
        int i;
        float a,Filter_data[fs];
        while(1)
        {
                for(i=0;i<fs;i++)
                {
                        a = cos(2*pi*80*i/fs) + cos(2*pi*200*i/fs);
                        Filter_data[i] = FIR(a);
                }
        }
}
float FIR(float DATA)//FIR滤波函数
{
        static float Xn[FIR_N];
        float Sum;
        int i;
        Sum = 0.0;

        for( i=FIR_N ; i>0 ; i-- )
        {
                Xn[i] = Xn[i-1];
        }
         Xn[0] = DATA ;

        for (i=0;i<FIR_N;i++)
        {
                Sum = Sum + ( Xn[i]*An[i] );//输入乘累加
        }
        return(Sum);
}

楼主:
一个20阶的·滤波,都会跑死啊,标题打错了。
仿真错误: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1FFFFCBC : no 'write' permission

网友A:
什么程序都可以死。。。。。。

网友B:
超出范围也很正常啊;
不要弄这么多数据了;

楼主:
数组弄小了,还是不行,估计是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
把fs改为128就行了  ,256也不行
具体卡在return(Sum),返回的值 写不到Filter_data[i]中,进入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中断
sizeof(float) 是4     256*4=1K字节
flash512KB的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堆栈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