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LED开关电路

楼主(2015-04-14):
如下图,三极管仅仅是开关作用,共10组灯
有没有什么问题? 器件参数选择有没有问题? 全部器件都是贴片的

网友A:
我是新手,我感觉CTRL需要提供很大的驱动电流,单片机引脚可能没有这么大的驱动能力。

网友B:
三极管的ICEO是多大啊

网友B:
这样搞会不会把三极管搞冒烟?

网友B:
至于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你看看datasheet呗,应该可以,51单片机都可以。

楼主:
改成低电平有效,这样是否可以?

@shalixi

网友C:
换NMOS来驱动

网友C:
si2306
或者 PMOS ao3401

网友D:
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只要你的LED不是0.1W以上功率的,功率大点的三极管就换成MOS管就好,CERL的驱动电流不会很大的
还有就是电阻选择的有点大了,经过LED的电流才8mA,很暗的

网友E:
4.7K有点大了,就算MCU给出5V,基极电流都不到1mA,8050放大100倍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楼主:
这种负载固定的,不用加电流负反馈吧?
让它开环工作

@maychang

楼主:
如果要加负反馈,是否可以这样加,电流串联负反馈

这样是否可以?
RX该怎样取值的呢?

@戈卫东 @shalixi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加负反馈,是否可以这样加,电流串联负反馈

不要。0欧姆

楼主:
是否这种负载固定的,就不用负反馈?

@戈卫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否这种负载固定的,就不用负反馈?

@戈卫东

每支LED通过的电流由电源电压和限流电阻决定,与三极管关系相当小,因三极管处于饱和工作状态。
可能影响LED电流的,只有温度变化。

楼主:
13楼意思是不是三极管不能达到饱和状态?处于放大状态?
@maycha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支LED通过的电流由电源电压和限流电阻决定,与三极管关系相当小,因三极管处于饱和工作状态。
可能影响 ...

如果led的电流变化较大,如电源波动、温度变化,就要加入电流负反馈了?
4v是dcdc出来,供电给打印机的,
15楼的图是否正确?

@maychang
@戈卫东

楼主:
所有用三极管作电源开关的电路都加入反馈,不是更可靠?

网友E:
你的电源正端已经有限流电阻,对于LED来说已经够了。
做开关的三极管,在“ON”的时候一般要饱和,那么LED的电流就由限流电阻确定,简单省事可靠,至于电流反馈神么的完全没有必要,我也没有见到其他的人这么用,当然如果你一定**这样用也不能算错——反正就是给LED提供不大的电流而已。

网友G:
用是可以的,但是做设计要有余量,就是尽量满足LED供电的上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源正端已经有限流电阻,对于LED来说已经够了。
做开关的三极管,在“ON”的时候一般要饱和,那么LED ...

但是如果电源波动很大呢?
就要加反馈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电源波动很大呢?
就要加反馈吧?

电源波动很大,修改你的电源。
如果电源波动大到影响LED发光的程度,恐怕驱动那支三极管的电路(可能是单片机之类)已经无法工作了。

楼主:
我15楼的图有些“恒流”的作用吧?

这些灯是屏背光灯,为了降低电源波动时的闪烁感。

电源波动最大300mV,15楼的图可以应付这个吧?

@king5555

楼主:
k5大师的图,专业术语叫做电流串联负反馈吗?

网友H:
照明…电流小了。显示…无所谓!
   电流应在20mA左右…

楼主:
灯组需要增加到20组,三极管改为达林顿

这样是否正确?
@shalixi
@king5555

楼主:
上图中,关于电阻取值,

R11的取值尽量小些(不超过IO口电流),保证三极管饱和 就行了吧?

RX的取值=Vbe1/Ic3,Ic3的取值比所有灯组的总电流取得偏小些,即Rx稍微取得偏大些,就能保证恒流了吧?

@king5555

网友I:
这是最近本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