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现在正在用msp430控制spi flash,然后用串口将数据传输到电脑,用9600传输没有问题,为什么用115200就不行呢?
控制flash的是模拟的spi,不知道是不是速度跟不上呢?

网友A:
你说的是用115200控制flash不行, 还是和电脑通讯不行?

楼主:
和电脑通讯不行,有丢数的情况出现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spi的速度太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spi的速度太慢了啊?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以前是用模拟的spi的,这次画板用的硬件spi的

网友C:
115200的波特率针对flash的数据操作有些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5200的波特率针对flash的数据操作有些快。

这个一般用多大的速率呢?
就是往上传数据用

网友(2015-05-19):
顶起,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