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想用DAC控制增益, 两种方案可行吗?

楼主:
找了两种方案, 用mosfet, 如果换成3极管呢??
那种方案可行呢
DA 是0~3V的电压范围
用DAC调整反馈的电阻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呢??
不想用数字电位器了,太复杂了

楼主(2015-04-14):
没有人懂吗?高手大神快出来

网友A:
不想用数字电位器了,太复杂了。 是的,那个东西挺复杂的。
不过你用这个电路代替,虽然从原理上可以实现可变电阻的功能。但是:
先说电路2吧,因为它的问题大,mosfet 是个电压器件, 而控制信号是DS 电压。由于不同的 input 电压,S 点的电位也不相同,所以给定的 D 电位不能保证 DS 电压,也就控制不了 MOSFET 的导通阻抗,用以替代电位器会是失败的。最多有可能的是开关方式。
而电路1, DAC 的电压是可以稳定控制 MOSFET 的导通阻抗的。进而可以控制电路增益。不过 MOSFET 是个非线性器件,又不容易实现增益反馈,要实现如数字电位器那样的性能,还是很难做到的。

楼主:
airwill  你好, 那么使用三极管呢??用三极管替换mosfet呢??

楼主:
还有 因为单片机只有dac , 用它来控制增益, 大神你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实现吗?

网友B:
这个很难做到的吧,你那个三极管的一般都是用导通与关断两种状态的控制的。

网友C:
这种用法还是第一次见的。

网友D:
我表示看不太明白的

网友E:
既然你想控制增益,就不该用这种方式,就算你用软件进行补偿都没用,他们的变阻区都不是线性的,而且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很大,而且在批量生产的时候一致性都满足不了你需要的要求,现在最好而且可靠的方法还是用电阻

网友F:
数字电位器不是挺好的,而且增益稳定性,精度都很好

楼主:
请问楼上 , 我的运放是+-5v供电, 而我的数字电位器是3.3v供电, 数字电位器作可调电阻用, 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2015-05-26):
而我的数字电位器是3.3v供电

把5V将为3.3V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