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46交叉环境调试C程序报错

楼主(2015-04-14):
大家好,我的交叉环境设好了,详细见图片,想在linux系统中使用 arm_v5t_le-gcc -o tt test.c 编译一个C程序看我的环境有没有搭好,但是会报错-bash: ./tt: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我使用gcc -o tt test.c可以生成a.out没有报错,请问有谁遇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A:
tt是什么编译选项?linux用的少,没见过这个

楼主(2015-05-29):
虽然没帮助,不过分还是给你吧

网友B:
l我也说一句头文件不一致吧,gcc头文件跟那个不同

网友C:
你用一个编译环境成功了,说明那个用的函数都是那个库里的吧,另外一个失败了,估计是他头文件不匹配。两个不同的编译环境提供的头文件应该不同。

网友D:
既然那个GCC可以,就用GCC呗,反正开源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