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教:采用变压器设计精密大电压交流信号源的思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5-04-14):
大家好!
我们目前产品测试需要用到高精度的高压交流信号源,电压分别为35V和280V,频率50Hz,正弦波,精度要求0.1%,功率无要求(待测产品是运放衰减电路),但市面上的同类型设备太贵。
目前我们手头上有自制的10V,50Hz的正弦波信号电路(运放输出+推挽),精度可以满足0.1%,所以我们想在该电路的后级接变压器,将10V升压到35V和280V,请各位大虾评估一下,这种思路是否可行?谢谢!
注:目前有看到一种将10V升压的80V的变压器,前后级都是接运放电路,但该变压器做的体积很大,按我的理解可以采用小功率的耦合变压器即可?

网友A:
为什么不试试 交流调压器 精度吗 搞个表 一点点调。

楼主:
TO jjjyufan:
     该设备是用于产品校准的,产品类似于电压表,测量范围0V~800V,测量精度要求0.5%。所以要求作为标准源的交流源稳定度和精度都要比较高,达到0.1%~0.3%左右,有考虑过直接采用220V市电输入,35V、280V输出的变压器,但是担心输出不稳,会导致产品校准精度上不去。

网友B:
用市电的话,稳定度肯定不够的,另外市电波形畸变比较严重.
用变压器放大10V,LZ要看一下变压器的非线性失真,看看是否超标.
既然有10V推挽输出的正弦波,能不能简单改进一下,提高输出幅度?

楼主:
TO DianGongN,要提高到280V有点困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DianGongN,要提高到280V有点困难了。

直接输出280V正弦波,难度肯定有的,但是处理方法还是常规的。
如果LZ用10V加变压器放大的方案满足指标要求的话,当然最简单。
如果不行,还是采用直接放大到280V,稳定可靠,难度适中。

网友C:
只要驱动能力足够,LZ的想法没有大问题,作为产品线上校准用的信号源,不要求精确,只要求输出参数的稳定。精确由另外一只高精度的校准表计来解决,信号源能保证0.1%甚至更高的稳定性就可以满足需求了。不怕电压电流的误差、不怕波形少量失真、不怕频率不准确(仅需要稳定)

楼主:
目前是打算采用环形的电压互感器来实现,按手头上的互感器测试结果,基本上不需要很大的输入驱动(即不需要推挽,直接接运放输出),现在正联系互感器厂家定制符合变比需求的产品,待上板实测。
另,按互感器厂家的说法,该电压互感器一次的阻抗需和我运放输出的阻抗相匹配,方可实现输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