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Z 用DSP库做FFT??跪求帮助

楼主(2015-04-14):
急需解答:

现在用的STM32想做FFT,256点即可。下载了网络上说的DSP库,STM32F10x_DSP_Lib_V2.0.0,因为是用汇编写的,所以具体我也没看懂~~~

但是使用时有问题想请教:

.最大的问题就是FFT的结果,和MATLAB跑出来的不一样。

#define NPT 256
long lBUFIN[NPT];         /* Complex input vector */
long lBUFOUT[NPT];        /* Complex output vector */

     for(ii=0; ii<NPT; ii++)
     {
         lBUFIN[ii] = ii;
     }
这是我的测试数据,因为我看DSP库的说明:All the signal samples must be 32-bit data containing the 16-bit real part followed by the 16-bit imaginary part (in the little Endian order: imaginary_real).我查了一下STM32是小端格式,所以高16位虚部,低16位实部。【输出文档里面没有说,我也就认为它是高虚部,低实部了】

然后调用函数cr4_fft_256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在watch窗里看输出lBUFOUT明显数值不对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关于IFFT的问题,我的方法是:先取共轭,然后FFT,再共轭然后实部虚部分别除以NPT,这样做是正确的么??

总之我现在FFT和IFFT都做出来不对,求做过的人指点~~~

楼主:
如果能帮我成功做出来,可以提供有偿汇报~~~谢谢,我这个问题应该不难的,希望有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助我啊······@香水城 香主:'(

网友A:
网上查到有代码可以参考和验证一下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562/9485379.htm
关于 DSP 库,我觉得库代码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手册没有看仔细,参数或者调用方法有问题,当然还有调试器里的数据释读。
建议再仔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到有代码可以参考和验证一下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562/9485379.htm
关于 DSP 库,我觉得 ...

首先还会谢谢你,不过我用的这个库是汇编的······你发的C语言的,参考性没有啊~~~

而且这个库的library很简洁···超级短,没有什么内容。。。而且简单的调用应该没有问题吧。。。我把实部虚部都来回试了一遍,就是不对。。。

我知道网上有很多网友写的例程,我看他们都是按照大端格式输入的数据,所以虽然他们显示的结果(幅值)和我这样做得到的一样,不过FFT后的虚部实部依然和MATLAB完全不同。。。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刚开始学这方面的东西,没有大神指点一下真的很伤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还会谢谢你,不过我用的这个库是汇编的······你发的C语言的,参考性没有啊~~~

而且这个库的li ...

汇编的应该很少人懂的;
你问香水城,他也不知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编的应该很少人懂的;
你问香水城,他也不知道;

好吧~~还是多谢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可以给你传个例程。看别人如何调用的。

网友D:
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些变换公式了。真心佩服楼主。。

网友D:
希望有人帮到你。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还是多谢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否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也可以帮助后来者少走弯路。

网友F:
楼主可以分享指导一下吗?正需要了解这方面:loveliness:

网友G(2015-08-03):
能否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结果与matlab有较大误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能否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结果与matlab有较大误差

那个典型值对不对?还有类似如何你的模拟波形幅值太小的话实际经过单片机计算之后会基本为0 的,

网友I: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J(2015-11-20):
我最近也是做FFT变换,matlab做出来的结果误差在99.9这样子,我的QQ 574137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