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IDE建工程问题

楼主(2015-04-14):
想知道在用XIDE LAB增加头文件的时候会自动出现如下的东西,有什么用,能不能删掉?

网友A:
看网上介绍过,有一定用处;但删了也一般不影响你

网友B:
一般用于将C++代码以标准C形式输出(即以C的形式被调用),这是因为C++虽然常被认为是C的超集,但是C++的编译器还是与C的编译器不同的。C中调用C++中的代码这样定义会是安全的。
一般的考虑跨平台使用方法如下:
#ifdefined(__cplusplus)||defined(c_plusplus) //跨平台定义方法
extern "C"{
#endif
//... 正常的声明段
#ifdefined(__cplusplus)||defined(c_plusplus)
}
#endif

简单的用在windows下可以如下定义: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正常的声明段
}
#endif

百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