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直流电源线上走正弦波

楼主(2015-04-14):
请问怎么在直流电源线上走正弦波,现在有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用啊。

网友A:
电源内阻不能太小,直流负载电阻也不能太小。
可以串联电感来增加电源内阻和直流负载电阻的交流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内阻不能太小,直流负载电阻也不能太小。
可以串联电感来增加电源内阻和直流负载电阻的交流阻抗。 ...

谢谢版主,我的用法是这样的,比较简单。我在直流电源线上耦合了40Hz左右的正弦波,平时另一头会检测到这个正弦波,但是中间要是线断了,就检测不到了,就要报警。这个不同于电力载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40Hz左右的正弦波耦合到直流电源线上。还请大家告知,谢谢了。

网友B:
这是一项专有技术还是早有同类?

网友C:
电源线二头各放一个大电感,就这么简单。
不过,40Hz,你的要求有些特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的用法是这样的,比较简单。我在直流电源线上耦合了40Hz左右的正弦波,平时另一头会检测到这 ...

和电力载波有什么不同?
电力载波无非是把数十到数百kHz正弦信号放到50Hz电源线上,而你是要把40Hz正弦信号放到直流电源线上。方法是一样的,无非是元件数值不一样。
40Hz这个频率低了一些,电感电容数值要相当大才行,这样成本较高。如果这个频率选用得高一些,电感电容可以减小,成本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力载波有什么不同?
电力载波无非是把数十到数百kHz正弦信号放到50Hz电源线上,而你是要把40Hz正弦信 ...

嗯,频率低的问题我想改成1KHz,但是怎么耦合到直流电源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频率低的问题我想改成1KHz,但是怎么耦合到直流电源上啊?

网友D:
这跟电力载波完全是一样的吧~

网友E:
这个要求挺高的,我们单位原来也搞过,可惜没有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最近经常提的变压器,圈数少的串联电源。

这倒很在行!

楼主:
这么用可以吗?我想让频率信号从后往前传,当中间断开时,前面电路就会检测不到频率信号,产生报警

楼主:
或者说这样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么用可以吗?我想让频率信号从后往前传,当中间断开时,前面电路就会检测不到频率信号,产生报警
...

变压器左边那个绕组需要串一个电容。否则电源就被短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么用可以吗?我想让频率信号从后往前传,当中间断开时,前面电路就会检测不到频率信号,产生报警
...

每个电路板(或者说是ZL),一般来说内部都有比较大的去耦电容,会把正弦波滤掉。所以最好也要串一个电感,从交流上把电容隔离开

网友H:
原理上都可行,具体实现可要考量方方面面的功底了。

网友I: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FieldBus总线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个电路板(或者说是ZL),一般来说内部都有比较大的去耦电容,会把正弦波滤掉。所以最好也要串一个电感 ...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凭空设计会很累,结果也未必有用。做产品首先要参考同类成熟技术思路

网友G:
交流信号源和检测装置那里串的电容是正确的。
但电感串得不对,是串在ZL上,不是在直流母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说这样可以吗?

见15、16、21楼william回复。

网友J:
电话机也是这样原理

网友K:
直接用AS-i总线就行了,就是在直流电源上调制解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流信号源和检测装置那里串的电容是正确的。
但电感串得不对,是串在ZL上,不是在直流母线上 ...

你好,william008。
我用实物做的实验,

不接15V电源,示波器可以测到交流信号,但是一接上15V电源就测不到了。是不是15V电源把交流信号给短路了。可是我加了220H的电感了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把交流耦合电路串在回路里是可以的

网友L:
真麻烦,叠加就是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的用法是这样的,比较简单。我在直流电源线上耦合了40Hz左右的正弦波,平时另一头会检测到这 ...

用下面方法更好,更简单。平时另一头会检测到这个电源线的直流电压,但是中间要是线断了,就检测不到了,就要报警。根本不用交流40Hz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下面方法更好,更简单。平时另一头会检测到这个电源线的直流电压,但是中间要是线断了,就检测不到了, ...

实际应用是这样的:两根电源线上会接很多设备(里面有电路板),设备上有个按钮,按钮拍下时,15V电源旁边的检测装置检测不到这个交流信号,就会关闭电机等。所以交流信号发生装置要放在最后,而且还是和线上设备是并联的关系。

如果用下面的的方法,一个负载还行,拍下按钮就没有交流,甚至连电都没了,但是两个及以上负载,就不行了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是这样的:两根电源线上会接很多设备(里面有电路板),设备上有个按钮,按钮拍下时,15V电源旁边 ...

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检测电源线是否断线很简单:无电断线。还有什么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麻烦,叠加就是了。。

你好,请问叠加怎么做呢?望指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检测电源线是否断线很简单:无电断线。还有什么例外? ...

你好,其实和检测电源线是否断线的原理差不多,只要是能知道电源断线了就可以,电源断线也就是整条线的某个设备的“急停”按钮按下了。但是整条线上的设备都是并联的,如果是后面的拍下按钮,但是电源还是能和前面的负载设备形成回路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叠加怎么做呢?望指点!谢谢了。

之前,我们有专门两根线传这个频率信号,在线上有很多的按钮开关,按钮拍下,线就断了,前面就检测不到这个频率信号,会产生急停,现在为了节省线缆成本想用直流载波的形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william008。
我用实物做的实验,

第一个图有两个地方有问题,
第一是L2和T1初级串联,对直流是短路的,15V电源加上去,恐怕要烧东西,除非电源有限流。
第二是220H电感非常大,现实中不太可能。实际你用的是220uH或者220nH吧?你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个图有两个地方有问题,
第一是L2和T1初级串联,对直流是短路的,15V电源加上去,恐怕要烧东西,除非 ...

第二个,现实用的是22uH的,仿真软件上的参数忘了改。

第一个,我把T1去掉也不行。实在找不到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二个,现实用的是22uH的,仿真软件上的参数忘了改。

第一个,我把T1去掉也不行。实在找不到问题。 ...

对于70KHz的信号来说,22uH太小。你自己计算一下感抗是多少
换成1mH以上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70KHz的信号来说,22uH太小。你自己计算一下感抗是多少
换成1mH以上应该没问题 ...

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2015-05-14):
引用 网友G:
对于70KHz的信号来说,22uH太小。你自己计算一下感抗是多少
换成1mH以上应该没问题 ...

你好,william008
我把电感和频率增大就OK了,谢谢你了。

网友N:
搜一个电话机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