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可调电阻, 调整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使用可调电阻, 调整增益的问题

-------------------------------------------------------------------------------------
-------------------------------------------------------------------------------------

另外的问题, 事直接使用DAC来调整增益是否可行呢??
找了两种方案, 用mosfet, 如果换成3极管呢??
那种方案可行呢

网友A:
虽然我看不出R12更直接,依然可以说:1.R12另有价值,不宜大幅变值;2.R12两端均“热”,易生不稳定

3极管不是变阻元件,还有工作点问题,完全不适

楼主:
Lgz2006 这是ti 的一个电路图
我认为,R12换成可调电阻,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单独把可调电阻接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gz2006 这是ti 的一个电路图
我认为,R12换成可调电阻,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单独把可调电阻接地呢? ...

你能看懂2楼所言吗?你说的“单独”是指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Lgz2006 这是ti 的一个电路图
我认为,R12换成可调电阻,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单独把可调电阻接地呢? ...

Lgz已经说得很清楚,R12两端皆“热”。我补充一句:首帖图中可变电阻有一端接地。

“单独”是什么意思?不理解。

网友C:
单独在R12上使用一个变阻器,删掉接地的那个电阻就变成跟随器了。。。

楼主:
就是  weilaiheike  说的意思
单独就是删掉接地电阻, r12使用可调电阻

为什么是跟随器呢? 有反馈电阻的阿